如何快速便捷换灯管

楼主(2013-08-10):
如何快速便捷换灯管?求大伙给些建议....

网友:
液晶显示器灯管码?干嘛说得不清不楚的

网友:
首先拔出电池 然后取下外壳 然后拔掉屏线 然后取出屏 然后取出灯管 然后换上去

好像目前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
我这都是在他两边开小口子直接把旧灯管取出来,要把两边的线剪短再取,有必要的话也把反光板抽出来,没必要也不需要抽。  很快捷的,换两根灯管快一点十分钟搞定。包括焊接新灯管的时间。

网友A:
靠自己慢慢摸索的

网友B:
10分钟?不用拆机呀?

网友C:
是啊,每个人手法不一样。从两边开小口子确实快,但我都是全拆!

网友:
欲速则不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钟?不用拆机呀?

没有拉,就说换灯管,熟练了十几分钟就行, 如果是拿过来一台灯管故障的显示器,包括排除故障确定故障修复故障拆机装机,怎么着也一个小时左右,快点的半小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每个人手法不一样。从两边开小口子确实快,但我都是全拆!

同意楼主。。。哪种方法好像不可靠。。。。

网友E:
如果不考虑费用增加的情况下最快的方法是:
1:剪两边小口,拉旧灯管出来,装上带架灯管(6-7元)速度是5分钟左右
2:剪两边小品,拉旧灯管,装灯管(1.2元)上架,焊接;速度是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费用增加的情况下最快的方法是:
1:剪两边小口,拉旧灯管出来,装上带架灯管(6-7元)速度是5 ...

装上带架灯管,需要拆背光的吧

网友:
我喜欢直接用偏口钳暴力剪断他的塑料框。

网友:
买带支架的灯管  快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自己慢慢摸索的

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主。。。哪种方法好像不可靠。。。。

我也是全拆.好浪费时间啊.顺利半个小时.不顺利要花1——2个小时才能搞定...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吧.在换之前把工作台清理干净别让灰尘进入屏里。最好戴手套,防止手上的汉水印到屏里面。换多了自然也快了。

网友:
跟你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