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 19寸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8-10):
如图,BIOS都刷了,还是这样,大师们给指点下是哪坏了?谢谢了。

网友:
点屏工具 先点屏然后就是驱动板

网友:
就是因为没有点屏工具啊

网友:
目测屏的最顶端部分显示正常? 如果是的话 屏坏了 没得整了

网友:
是啊,顶端显示正常,这样就只有换屏了吗?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是个假三星的943吧,这个液晶驱动板很容易坏的,我都换过好几个了,有时候坏驱动板是白屏

网友:
像是屏  坏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么 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是假三星吗?

网友:
如何辨别真假?

网友:
从图上看是屏坏了,修复的可能不大。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没得搞了

网友:
拆开发图给我们看看是不是真三星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把屏点一下啊!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除非返厂修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