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重启

楼主(2013-08-10):
    我这有个本现在出个问题!关机 开机 注销 休眠都可以 就是不能在系统下重新启动 在PE下也不可以!重启电脑提示后就不显示了 电流。0。9A不动 所有电压都有!在DOS下和BIOS下可以重启!装系统需要重启时也是黑屏!哪位高人知道重新启动硬件的工作流程也就是先是什么接到指令 再什么。。。。。

补充内容 (2013-8-13 15:01):
都是疑难杂怔!终于修好了 !是IO边上一个二级管坏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反正一头有电压 一头没换了就好了!好浪费时间!

网友:
你的笔记本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你说的不清楚,根本无法定论哪儿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硬件有问题,先从南桥开始打吧!

网友:
重启是复位数字电路的过程,如果你的机器上电和关机没有异常,一般是南桥ACPI错乱了,刷个BIOS先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