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V并联问题

楼主(2013-08-10):
要搞清楚同名端

网友:
说求助什么东西吗

网友:
以下方法不知是否正确:
用一只指针式万用表、一个干电池,将指针式万用表打在直流电压某档,接于待测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将干电池负极接于次级其中一个绕组的一端,用正极去触碰绕组的另一端,同时观察万用表的偏转方向,如电池 接通时表针正偏、断开时表针反偏,说明正极端触碰的绕端与万用表红表笔接的绕组端是同名端(称为负极性),反之是异名端(称为正极性)。确定后再测另一次级绕组.

以上方法小心,要求证,因未试过是否可行,如并错,据说整个火牛会突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