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差一组CPU供电

楼主(2013-08-10):
接一联想E520单板维修,目测待机芯片 BIOS I/O CPU供电动过。测试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再加电测试,电流0。02不开机。3 5伏没有。短接IO 44脚电容效果一样。换待机芯片95280后3 5伏正常出来,加电到1。09不亮,测CPU供电PL4401少电压,另外二组PL4301 PL4302电压正常。手上没有图纸,求思路。。。。

网友:
貌似同样的问题vcc_gfxcore电压没出来  我也正在修这个问题  我的机型是V450

网友:
目测 现在好多人都在摸索这个问题

网友:
你们搞出来了吗。很是郁闷啊。振荡芯片BST只有不到5V。正常的二组都6V以上。

网友:
已经解决,纠结了很久重刷BIOS解决。

网友:
晕倒刷BIOS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HM65的桥吧

E520是HM65的桥。

网友B:
我现在也碰到一个  没思路呀 求高手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碰到一个  没思路呀 求高手帮助

这个问题先跑一下子线路,没有什么问题就刷BIOS。再不行就基本上是南桥了。这二天修个HP G4的也是这个情况。刷了BIOS没有好换南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先跑一下子线路,没有什么问题就刷BIOS。再不行就基本上是南桥了。这二天修个HP G4的也是这个情况 ...

我的测SVID串行总线 是有1.05V电压的 就是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2013-09-12):
谁有独立显卡的BIOS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用的E420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蛋疼。。。shualebios也不行的说,关键是,到手第一次还能进系统的,然后是像楼主那样跑电流,+vcc_gfxcore_axg不出

网友:
我的事G480,感觉不像是BIOS问题。。。。唉,茶电路去了

网友:
这个号麻烦    吗奥斯我换过IO号的··

网友:
这可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