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741G不触发 JE40-CP

楼主(2013-08-10):
待机电压正常 EC给南桥的PBTN也正常 南桥的复位 时钟 供电正常 R266 经过电阻后变0V 换过南桥也一样

网友:
没有先刷个EC 的BIOS看一下子吗

网友:
那就换个EC看看啊!

网友:
不上电跟EC或bios有关,具体要看主板型号。

网友:
  PBTN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建议你拆掉南桥测下R266南桥端是不是还短路 短路的话那就是板层短了      拆掉南桥不短的话那问题还在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EC给南桥的上电触发 信号 吧 这个信号 需要 EC的 ON /OFF  RSMRST信号才能正常发出

你在这乱扯什么呢?能消停吗?真不明白版主为什么不把此人给删了

网友C:
过了R266就成了0v?
建议看看是不是有过轻微进水的 你的桥已经换过了
确认1.桥是好的 2.桥的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 给桥的触发条件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乱扯什么呢?能消停吗?真不明白版主为什么不把此人给删了

此人可是大大有名的黄晓明大师啊!!!误导人那可是相当有造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了R266就成了0v?
建议看看是不是有过轻微进水的 你的桥已经换过了
确认1.桥是好的 2.桥的供电 时钟复位 ...

南桥是新的 供电正常 RSMRST也有 RTCRST也有 时钟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人可是大大有名的黄晓明大师啊!!!误导人那可是相当有造诣啊~

他还老是认为自己很厉害一样  真懂吗说是好事  可不懂也在那乱说  没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