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3-08-10):
遇见台华硕K43SV ,故障是不触发。由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图纸。一直陷入困境当中。待机5 V 3.3都正常的。也没哪短路。重大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在论坛下的bios也是一样。不确定下载的Bios是不是这个机器的 原本Bios,Io换过了、没辙了、待机0.01A。大伙给点建议。帮助我修好这台电脑。 I5的机器。显卡是四显的、K43SV REV 2.2

网友(点评):
你的上电时序都不查一下,这个多是桥没有反回S3 S5给EC.看看桥的条件满足了没有,有的话换个桥,

网友:
跟你一模一样的板。问题也一样,不触发?COMS电池拔了可以亮机。你修好没,修好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就说明你的RTC电路有问题了,迅维的人,不懂可以问饼哥啊.

网友:
bios   ec  南桥

网友:
测过开机键了没,有电不?不行也放电试试。。。。

网友:
开机键3.3V,EC换过。bios在论坛下载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由于是I5的。成本太高。还在尽量维修当中。

网友:
这是我读从这块板读出来的Bios ,麻烦哪位大哥有在弄这台机器的拿去试试看看行不行、版号K43SV REV2.2 四显I5的机器

新建 好压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
2楼说他的电池拔了可以亮机,楼主你的哪?可以亮机不?修过一个可以亮机的,开机键拉低两路电压,其中有一路的原件坏啦,拉低不了,

网友:
拔掉电池这些肯定是试过的。开机端电压也正常的。触发有波形的

网友:
通病啊,,我也有个,,悲剧了,,
把bios电池弄下来就可以开机,,装上放一晚上就又不开了,

网友:
你的是休眠开关有问题吧查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我手上也有个。新手,没头绪!不知道怎么下手。我的拔电池也不行,待机0.2  3v5v正常

网友:
查EC的条件,按时序一步步查呗

网友:
按时序查?说得简单,没图!重金求图。K43SV REV 3.0.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啊  K43SV REV2.2的  不上电  3V5V正常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人修好的 说一下  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2013-09-17):
机器 修好没有啊   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找下图纸查下触发条件了

网友:
问题重现啊  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