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PU_PWR_EN#这个信号拉低前HM55要收到哪些信号?

楼主(2013-08-10):
DGPU_PWR_EN#这个信号拉低前HM55要收到哪些信号?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我手上有块B460的,也是没有这个信号,之前的条件都有,不知道发出这个信号PCH要不要跟显卡通信,不确定是显卡还是PCH问题

网友:
那个板子是神州的A470一代I3的,板子我都换过HM55了,还是一样,可能是主板有断线,有什么信号桥或EC没有收到,中间发现有一个1432的温控芯片坏了,+3VS也断了线,换了芯片飞了线能跑电流到0.9A多就是不往下跑码了。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块B460的,也是没有这个信号,之前的条件都有,不知道发出这个信号PCH要不要跟显卡通信,不确定是显卡还 ...

跑码可以看出来跑过了内存的,到显卡就不跑了,这板是集显加独显不好查了。

网友(2013-10-01):
期待中。好多朋友都说换了PCH后,无用,所以,故障,还会在哪儿,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