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压文件时出现“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提示

楼主(2013-08-10):
有时候下载压缩文件后,解压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的提示,解压失败。好多网友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下面,小编来帮助大家解答。产生原因:出现这类错误的主要原因是WinRAR验证码验证错误、二进制编码错误等原因造成的。解决办法:一、下载安装“Adcanced RAR Repair“程序;二、双击打开新下载的程序,在“选择RAR或自解压文档进行修复“项目的右边点击”…“图标,选择错误的压缩文件;三、在“输出修复后的压缩文档为“项目右边点击”…“图标,设置修复后的压缩文件的保存路径;四、点击“开始修复“,可以在”修复进度日志“中看到修复的具体内容,修复完成之后就可以安全打开了。除了上述的途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删除解压失败文件,重新下载,但是这种方法不一定百分之百奏效,重新下载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解压失败问题。所以,小编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专业的修复软件进行修复还原。(文章来源: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官网)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还以为是解压原件出错了 谢谢小编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还以为是解压原件出错了

网友A:
碰到过,当时没有仔细想原因,楼主的方法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B:
除非是极重要的文件,否则一般这种情况下,都选择放弃,不会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C:
一般都是文件还没下完服务器就中断连接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当时没有仔细想原因,楼主的方法下次一定试试

嘻嘻,那谢谢你的支持了哈,我是在u大师官网找到的,你也可以去看看里面很多解决问题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极重要的文件,否则一般这种情况下,都选择放弃,不会使用这个方法

恩恩,差不多我也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文件还没下完服务器就中断连接就会这样

有时候也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