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启动WINDOWS进不到桌面就掉电

楼主(2013-08-10):
客户一台Y460送修,来时的故障现象是找不到独显,集显可以进系统。后来我加焊独显,开机进系统可以找到独显,但是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等不到打好显卡驱动就自动关机。怀疑是CPU散热不好,下面垫铜片,故障依旧。后来拆下主板,裸点,可以装好驱动,正常使用。多次找原因,是开机面板上的一个排线有问题。装机,客户拿走。过了三天后,客户打电话过来,开机掉电。实现是没有思路了,有高手遇到这种问题,搞定了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有个通病啊 遇到很多了还没遇到解决f方法

网友:
估计显示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有个通病

网友:
显卡BGA焊台做的,做不好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吧。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y460,开机一分钟自动关机,BIOS下也是

网友:
我的Y460 也是这样 不到一分钟就掉电 可有人搞定的 来分享下 谢谢

网友(2014-11-16):
八成显卡后面,有东西不良了?

网友:
前两天刚好遇到一台 IBM E540的进水机器,修好后也是这样的故障现象,后来发现是CPU供电芯片不良造成的,IBM真牛,芯片不良不但能出CPU供电,而且在BIOS下还不会掉电,只有在进系统时加载集显时才掉!具休也没细查、、、如果楼主确定了外设和散热等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
好像是供电芯片不良,前几天我师父刚修好一个也是开机进BOSS都掉电,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Y460进系统到一半,滚动条掉电,进PE也掉

网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加桥试试了

网友:
估计有通病

网友:
大家都说有通病,但是。。。。都没有看到导致这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
绝对是安装时候部分地方短路了!!细心看什么地方绝缘纸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