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供电问题及主板问题,求大神快来帮我,问题比较多,谢谢你们

楼主(2013-08-10):
显卡影驰gtx 460上将,电源酷冷战斧2 400W额定,我这个电源现在是6PIN单路供电显卡,而我的显卡是双路6PIN的怎么办,我看电源上面6PIN绑了一根2PIN的线还 是否可以买一个转换接口 2PIN转成6PIN形成双路供电,或者直接用单路供电可以吗?还有就是 H55M UD3H主板CPU供电是4pin 而我电源CPU供电是8PIN能否直接插 4路? 内存是海盗船1600 2G双条,10年攒的机器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主板最近烧了,我的机器开始的配置是,H55M UD2H板子,电源是长城双卡王专业版,最近电脑开机就灭 不亮,风扇运转正常,电源短路过,没问题!开始不怀疑电源烧板,后来。。。我前几天弄了一个宏碁的板子,接上后可以进到XP画面,但是之后就是蓝屏 怀疑内存不支持造成,然后几次过后 主板貌似又烧了 点不亮,开机就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电源 稳压有问题了,所以我这次主板 电源都给换了 貌似电源烧板了,也不清楚是具体什么情况 希望 专家帮我解答 谢谢,还有 家里有万能表 就是自己不会用,,要不测一下挺好的,,快帮帮我啊 大神!郁闷死我了,还不如 直接上 1155的板子 换个 U呢,我现在是I3 540U 就是为了省钱 才没更新,谁知道电源还有 毛病,都是网络 购买  慢死了,1156的板子只有TB上能找到了

网友:
今天有个不开机 换个竞争就好了

网友:
今天有个不开机 换个就好了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的机器这样多问题还是拿到店里修稳妥些!

网友:
修笔记本多一点。。。学习了。

网友B:
双路6PIN插一路就可以正常供电了,cpu8pin接口应该可以拆成2半吧,直接插上去也可以。

网友:
看得出楼主对电脑还是挺熟悉的,有DIY精神,不错。
1,显卡既然是双路6PIN的供电接口,最好还是弄个双6PIN接口的电源,这样更稳定,是吧。
2,你弄那块宏基主板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既然有毛病,相比单买1156的主板,不如买1155针的主板和U,这样比较把握。
淘宝的东西确实物美价廉,我刚才就到了一块淘的主板,上机很好,价钱也很实惠,开电脑店的他们不太敢糊弄。

网友:
恩 是的 双路供电玩游戏负荷大的话 肯定稳
宏基板子应该没问题,我怀疑我的 电源烧板也不怎么的,因为开始可以看到进入 XP画面然后就蓝屏,之后几次就跟我坏的 UD2H板子一样了。点亮后瞬间就灭,风扇转动正常,我今天又弄了一张 UD3H的板子 H55M  上板后按开机根本连反应都没有郁闷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路6PIN插一路就可以正常供电了,cpu8pin接口应该可以拆成2半吧,直接插上去也可以。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这样多问题还是拿到店里修稳妥些!

的确 已经打算拿到中关村去 检测了,,换过 板子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装备全部淘宝买的,感觉性价比实在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