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机器不亮开机就灭,帮帮我谢谢

楼主(2013-08-10):
显卡影驰gtx 460上将,电源酷冷战斧2 400W额定,我这个电源现在是6PIN单路供电显卡,而我的显卡是双路6PIN的怎么办,我看电源上面6PIN绑了一根2PIN的线还 是否可以买一个转换接口 2PIN转成6PIN形成双路供电,或者直接用单路供电可以吗?还有就是 H55M UD3H主板CPU供电是4pin 而我电源CPU供电是8PIN能否直接插 4路? 内存是海盗船1600 2G双条,10年攒的机器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主板最近烧了,我的机器开始的配置是,H55M UD2H板子,电源是长城双卡王专业版,最近电脑开机就灭 不亮,风扇运转正常,电源短路过,没问题!开始不怀疑电源烧板,后来。。。我前几天弄了一个宏碁的板子,接上后可以进到XP画面,但是之后就是蓝屏 怀疑内存不支持造成,然后几次过后 主板貌似又烧了 点不亮,开机就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电源 稳压有问题了,所以我这次主板 电源都给换了 貌似电源烧板了,也不清楚是具体什么情况 希望 专家帮我解答 谢谢,还有 家里有万能表 就是自己不会用,,要不测一下挺好的,,快帮帮我啊 大神!郁闷死我了,还不如 直接上 1155的板子 换个 U呢,我现在是I3 540U 就是为了省钱 才没更新,谁知道电源还有 毛病,都是网络 购买  慢死了,1156的板子只有TB上能找到了 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没有大哥 帮帮我解答吗

网友:
都那么不热情啊。大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