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黑屏 指示灯长亮

楼主(2013-08-10):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e1920nw显示器,故障为,开机黑屏(无背光无图像) 电源指示灯长亮,电源开关好用(能关闭显示器) 测15v 为14.5左右 5v 为4.8左右,驱动板5v 3.3 1.8正常 ,怀疑mcu程序 刷了,没戏,更改通用高压板,没戏、难道电源部分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暗屏 还是黑屏 这中间的区别可大了。你电源指示灯常量不代表屏供电有了。 所以你要先确定下是不是暗屏就当作是暗屏 有图像无背光 那你改的高压可能改错了或者高压不行。

网友:
我确定不是暗屏 高压用了2个都不行

网友:
我确定不是暗屏 高压用了2个都不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77356&extra=

网友A:
查高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高压电路是否正常

我已经改了通用高压板,还是不行,(换了三块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高压电路是否正常

不接主机(vga)指示灯闪,接上vga后,指示灯长亮,我判断驱动板应该工作了,只是灯管没有点亮。为什么换了三个通用版还不行呢?

网友:
看看高压部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外接单灯高压板点亮其中一个灯管    接上VGA 看有图像没  没图像就是驱动板彻底坏了  有图像就是驱动板没给点灯信号 把信号线接屏供电上

网友:
我修过一台长城的,,他和你说的故障已样,我的那台是12v没出来,吧变压器那脚加焊就好了,但我那台把屏上的芯片烧了,,修好高压,白屏,谁有那屏的,画个图出来一下,8个脚的芯片,芯片是7519z,那芯片换错了,烧得面目全非,现在买了芯片,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不是暗屏 高压用了2个都不行

那你先用点屏的来把屏幕点亮之后,确认屏幕好。然后再查差驱动板的屏供电是否已经发出。第二你也可以查看为什么高压板点不亮  高压板的条件无非就是 OFF/ON VCC GND 你要看下OFF/ON是否已经正常发出。切记不要接到ADJ里去。 其实你完全可以先弄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或许小修下驱动板  什么3.3V 1.8V 和晶振 这些你注意看下

网友C:
楼上正确,用了3块通用高压板都不行?你检查了到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先用点屏的来把屏幕点亮之后,确认屏幕好。然后再查差驱动板的屏供电是否已经发出。第二你也可以查看 ...

开关信号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按开关键能关闭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确,用了3块通用高压板都不行?你检查了到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没?

开关信号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按开关键能关闭显示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信号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按开关键能关闭显示器啊

开关信号和按键关闭显示器不是一码事,看来你是误解了哦。

网友:
开关电压 送到高压电路了吗?

网友E:
你都说了黑屏,无图像,看到背光亮了没,如果亮了,你更换屏线啊,郁闷,今天刚修一台笔记本就是,无图像,有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更换屏线故障排除

网友:
应该是驱动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信号和按键关闭显示器不是一码事,看来你是误解了哦。

呵呵,能问一下开关信号怎么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了黑屏,无图像,看到背光亮了没,如果亮了,你更换屏线啊,郁闷,今天刚修一台笔记本就是,无图像, ...

已经说了,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不是暗屏 高压用了2个都不行

那你先用点屏的来把屏幕点亮之后,确认屏幕好。然后再查差驱动板的屏供电是否已经发出。第二你也可以查看为什么高压板点不亮  高压板的条件无非就是 OFF/ON VCC GND 你要看下OFF/ON是否已经正常发出。切记不要接到ADJ里去。 其实你完全可以先弄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或许小修下驱动板  什么3.3V 1.8V 和晶振 这些你注意看下

方法都有了,楼主在想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确,用了3块通用高压板都不行?你检查了到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没?

开关信号应该没问题吧,因为按开关键能关闭显示器啊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信号和按键关闭显示器不是一码事,看来你是误解了哦。

呵呵,能问一下开关信号怎么测吗?

h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