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笔记本电脑装WIN7触摸板右键用不了,换了个了一样,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3-08-10):
苹果a1278 笔记本电脑装WIN7触摸板右键用不了,换了个了一样,怎么解决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进MAC系统设置触摸板

网友:
进MAC系统里面偏好设置。搞好了再进WIN7。

网友:
我一直都认为苹果笔记本做window没有右键的,让客户用鼠标来着。原来在偏好设置里弄啊。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苹果不是单按键码?原来爱MAC下可以设置?

网友:
bootcamp  安装驱动     装完了设置bootcamp里面的触摸板   全部勾选 就出来了

网友:
我只知道2013的AIR装完驱动后,两指可以按出右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