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X220i无待机电流 不触发维修(通病)

楼主(2013-08-10):
机子到手客户说不能开机   插上可调电源  无待机电流  按开关没反应  打发走客户后开始拆 板号:H0225-3

裸板后测电感L27 L26无电压  U46芯片22脚29脚 有 3V 5V线性电压!有些主板是触发后出的3V 5V 。就打了下各个电感的阻值。打到L25时  阻值直接对地 旁边是一个330U的钽电容  拆了后不对地了  单独测电容 短路坏了!换了个330U的电容上板

插上可调电源后 电流显示0.001    接上键盘按开关键触发显示! 维修结束!

总结: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结果! 各位师兄指点一二!嘿嘿

我来给楼主配图(月饼)

网友:
还真是秒杀啊

网友:
L25相连的铜线这么宽,一定是大电流的。想知道是什么供电电路的元件?

网友:
好牛啊  够速度

网友:
点子好,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么简单的

网友:
直接秒杀了!!!给力!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联想上网本就是这样的故障,呵呵

网友:
小明啊,您的灌水技术水平真的是不一样啊,呵呵~

网友:
命好啊·我咋就一次也没遇到怎么简单的问题呢·短路不是少IC·就是烧IC·

网友:
赚钱要的就是这个速度,赚个百八块修个两天,有毛钱赚

网友:
你这速度快呀,这机器买新的都贵。

网友:
牛人学习一下 都修好了 还在谦虚要总结

网友:
这个不可以说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估计修到装机  1小时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小明 抱歉

换了马甲大家都不知道你了啊?小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小明 抱歉

本性难移啊!黄小明同学!

网友:
这钱挣的,干脆啊.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吗?可以学习一下、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解决短路的,基本上用温测法

网友:
要都这样多好呀

网友:
使用烧鸡大发能检测出这个电容吗

网友:
上次也是不待机  修到是20v的一个电阻断线了。导致保护隔离都不过。也是通病。

网友:
IBM的所有机器都有这样的同病。还有就是烧断内部的东芝IC的一个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小明 抱歉

为什么这个师傅说完话只好 有这么多的评论捏?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速度真快 值得学习要是 电感直接对地的话 上电 直接会发烫吧

哈哈 你在逗,我发现别人都叫你小明,感觉挺符合的

网友B:
这个 一般都是大短路吧。电感直接对地,爱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是什么供电电路的元件

待机5V的电路!不过触发才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一般都是大短路吧。电感直接对地,爱坏电容

这个5V触发后才出  所以没有大电流短路现象!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速修速赚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给力哈,学习了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只修了一个DELL也是这个电压短路

网友:
不错啊那么快搞定的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速度真快 值得学习

网友:
LZ真是秒杀呀,笔记本电路短路,先怀疑电容短路,在测其它。

网友(2014-06-27):
上网本 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比较幸运啊,我遇见的都是保护的,没有短路的

网友:
呵呵,速度是快啊

网友:
我们就没有遇到这么简单的机子

网友:
通知病吗,还没有修过

网友(2014-07-27):
电容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