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关机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3-08-10):
映泰NF520-A2 TE被雷击了   能开机  但是关机的时候不能关   关了就自动开了 和重启一样
我把被雷击爆的 网卡芯片给吹掉了  还是关了就自动开了 和重启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求高手一点    新手在此拜谢

网友:
看看南桥!io以及门电路

网友:
高手来啦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下不为例。。

网友:
被雷击的话一般都是网卡和蓝桥

网友:
好像是是 IO部分的问题  我查到 了一个EH11A的芯片上   好像不正常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 后来一直没修好! 修好给点经验啊

网友:
直接杀I/O   .....

网友:
是AMD双桥的芯片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