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请大师解答

楼主(2013-08-10):
cpu的电源好信号是怎样来的?有什么用?

网友:
什么情况下它有效?且电压多少啊?

网友:
PG是CPU最后一个信号高于0.8V-1.2左右

网友:
高电平有效   intel是

网友:
有哪位大师帮我解释一下文章第5页CPU_PWRGD产生的具体过程吗?注意是具体从开机开始。我想如果哪位写好的这个电源开机过程,一定真正的大师。V星主板电路:url.cn/GD5ZgL

网友A:
由桥发给CPU 电压1.5-1.8V 是CPU的最后一个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桥发给CPU 电压1.5-1.8V 是CPU的最后一个PG

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