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win7 激活工具

楼主(2013-08-10):
三星R系列激活还出现系统崩溃现象 这里有个三星R系列的激活工具  是老外的使用很简单的   。
本人亲测可用
第一次如果不能激活 那就请重启再激活一次  !
如果还有更好的软件~如果还有更好的软件请交流!   谢谢!
    文件上传不了 特上图、

网友(点评):
下载此工具的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下载http://www.166161.com/post/31.html

网友A:
这个我有,挺好用的。但是也有不少它解决不了的、、、

网友:
用GHOST版的不能装吗

网友B:
三星的机器很是变态 不好弄呢 我们都用GOHST的好装 试一下吧

网友C:
文件不可以做附件上传?可惜了 还要去下载

网友D:
是的三星的用这个激活工具 不错

网友E:
我目前有7、8个win7激活工具呐  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总会有能激活的!

网友F:
在中关村里下一个激活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机器很是变态 不好弄呢 我们都用GOHST的好装 试一下吧

不要带自动激活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不可以做附件上传?可惜了 还要去下载

上次不了  也许是我网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三星的用这个激活工具 不错

恩恩   对三星R系列很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有7、8个win7激活工具呐  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总会有能激活的!

我也试了好多  就这个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中关村里下一个激活工具

好像R系列 只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挺好用的。但是也有不少它解决不了的、、、

恩恩  是呀 不过对三星R系列挺好的

网友:
有吏好的工具,还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带自动激活的版本

哦 在网上下一个吧

网友(2014-01-01):
还是老老实实的刷个BIOS吧

网友(2014-02-03):
这个不错,三星某些型号用oem7f7之类的激活后会无法启动,只好用CW,很不错。

网友:
没用过WIN8 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