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

楼主(2013-08-10):
  今天收到联想旭日410  有时候会暗屏  于是先换一根高压条试试  换上高压条打算开机  好家伙  不能开机了  马上关掉可调电源  把高压条取下  插上电源看待机电压  大短了  没办法自己运气差  只能给人家修好了  3 5V搞定了  还是短  换了ec(pc87541)  能开机了  电流跑到0.845  停下了 点不亮  又查供电 都正常  查了信号  时钟  都是正常的 打直也正常  没法加焊EC  这下开机都不行了  待机电流0.059   只能求助各位大神啦   感觉不尽啊    EC焊好的  没有连锡  没有空焊  检查了  好多次了

网友A:
能大短路你看南桥是否条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大短路你看南桥是否条件正常。

问题是现在不短了   不能开机了 待机有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