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断电

楼主(2013-08-10):
一LG w1942sp显示器,最开始开关管坏。更换以后测量电压正常。
装好后一通电没5秒钟按键灯就灭了。
再次拆开,连接驱动板电压正常。  一插屏线电压就没了。
而且连接驱动板后电源板一直有响声。不连驱动板不响。
驱动板没问题。换了个新的驱动板也是一样症状。求助。。

网友A:
带不动负载,一个是空载电压过高,一个是开关管过流检测电路有元件损坏。分析应该是开关管击穿的时候,过流检测电阻也开路了,或者PWM电源IC一并损坏。

网友:
重点查电源部分,电源芯片和外围。

网友:
最先换的开关管型号参数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负载,一个是空载电压过高,一个是开关管过流检测电路有元件损坏。分析应该是开关管击穿的时候,过流 ...

意思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是的哦,开关管损坏有很大机率电源芯片也坏了。

网友:
带负载的不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是不是PWM芯片损坏了。?我发现这机器只要开关管损坏了,PWM也就跟着损坏了。
只换开关管就会发出响声。

网友:
修过一台换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板有电压,但是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板有电压,但是不稳定啊?

电压都正常。。也没找到哪里有坏的。。我已经把电源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