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惑 关于EH11A

楼主(2013-08-10):
刚才我也发过贴子 了   一个雷击的板子  不能关机  关机就自动开了和重启一样,刚才用万能表瞎量量到两个EH11A的芯片上出现了疑惑。一个EH11A只有1和3 通 而另一个1、2、3分别量相互都是同的 。我想问是不是第二个坏了 。(自己画的图在下面)

如果EH11A(814K50)坏的话  下面的这几个那个能代换DF117(ADJ3002)、SE8117TA(0613-LF)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几个是什么芯片

希望高手、老鸟们指导啊!

网友:
可能是负责开机附近的三极管击穿,PSON拉低

网友:
雷击的板子先把网卡拆掉看看,这个1和3脚通就对了

网友:
网卡已经被我干掉了

网友:
开机正常   找要按开机键就开了    就不是不软关机     关机要强关按住开机键 才关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

网友:
难道程序坏了,,

网友:
软件关不了机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1和3通是正常的,如果也和2通了,那就说明这管内部击穿了,你随便在料板网卡的旁边找一个体积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先放电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是开关管吧 笔记本台式机啊 笔记本的话就差点路吧

网友:
EH11A= LM1117  可以互换

网友:
雷击的一般先换网卡,看能把机子能通电不,在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短网卡路了,换吧

网友:
1、3脚本来就是通的  没什么    2脚和1、3脚通的话就说短路了或者此管已坏

网友:
第二个坏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2,3通肯定不正常。自动再开机,跟pson相连的芝麻三极管正常吗?要么南桥给这个芝麻管的开启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