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开机必须按F2才能进系统,F10进BIOS

楼主(2013-08-10):
怎么在BIOS关闭这个提示,

网友A:
按F2进继续,是不是有显示S.M.A.R.T BAD之类的?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F2进继续,是不是有显示S.M.A.R.T BAD之类的?换个硬盘试下

按F2进去什么都正常,我重新分区了,就是一直提示这个,必须按F2才能进去,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想进BIOS关闭这个检测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嘛

网友:
进BIOS!!把跟软驱有关的选项全关闭! 一般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F2进去什么都正常,我重新分区了,就是一直提示这个,必须按F2才能进去,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想进BIOS关 ...

S.M.A.R.T BAD就是硬盘问题,虽然暂时可以用,好像在PC3000或MHDD可以关闭

网友:
BIOS问题,把不用的选项都关了

网友:
对啊,调节一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