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不出来 求助

楼主(2013-08-10):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B470开不了接  接上一看 待机0.2偏高  能触发到1.3不亮机  拆机发现显卡供电上管巨烫。(就那个超容易出问题的铁冒冒)   直接给换了  换好通电大短  换一个烧一个。心想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就给订了个芯片。今天芯片到了。装上通电待机正常。触发到1.0 显卡供电不出来。显卡供电芯片是RT8208。找来图纸。查条件。第二第九脚5V ,15脚3.3 ,13脚5V。7脚3.3 ,14脚1.4。  其他脚位没电压。按我的理解应该条件都满足了,应该出供电了。于是又去把上下管都给换了。还是一样。没辙了。就去论坛逛。看有位师傅说10脚的电阻不正常会引起供电不出来。他是把电阻换成100欧供电就出来了。于是就去把电阻给换成了100欧的。故障还是一样。这下真没辙了。往哪查都不知道了。有没有师傅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期待解决···

网友:
是不显卡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解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期待解决···

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为6

网友:
同感同感!

网友:
  复杂啊,慢慢查바

网友:
拆下显卡测  对地值不短的话就焊显卡 还短就查沿线电容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显卡对地好像没短吧。我昨天刚好有台一样的机器。量过了。阻值和这台一样的。应该不是显卡短路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啊。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