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开机无显

楼主(2013-08-10):
开机无显,电流1.3左右不动,有人修过?
华硕

网友:
找找BIOS刷刷看行不?

网友:
显卡可能坏了,先加焊看看

网友:
你这样问 太牛了 ……至少拆开看看 量量啊
这个电流 显卡 桥 线路 供电 BIOS 都有可能
zhu ni haoyun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个不显示,电流1.3左右不动,网上下载了BIOS,刷了不行,最后淘宝买了个BIOS程序,OK了

网友:
BIOS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