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开机屏灰白 白 红 绿 蓝来回交替

楼主(2013-08-10):
马哥一个三星R429机器 LCD3_EDID_DATA LCD3_EDID_CLK有高低高电压跳变 8根信号线也均有1.几电压开机 屏颜色灰白 白 红绿 蓝来回交替 屏线 屏都是好的 显卡做过 BIOS 刷过
显卡

网友:
外接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宏基的是屏线接口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屏都已查过 是好的 外接无显

网友:
肯定干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红绿蓝交替是屏自检吧!

网友:
显卡做过 是好的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干显卡吧

网友:
麻烦你查下有没有 LCD_TXAOUT0这个脚位,阻值会不会低于100,有可能是显卡坏了.三星的板子换显卡注意不要变形哟.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主板上的屏接口,不行就换显卡,有时候坏了从做没用啊

网友:
我就是换新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这快有问题吧

网友:
加焊显卡,好的可能性99%

网友:
外接什么样

网友:
外接无显,还是显卡原因,测测是不是哪断线了。。。。

网友:
嗯感觉像是显卡 或者哪里有脏东西。。清理

网友(2014-05-30):
显卡的供电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就楼主给的信息量来看不知有没有打过LVDS阻值。

网友(2013-08-10):
马哥一个三星R429机器 LCD3_EDID_DATA    LCD3_EDID_CLK有高低高电压跳变 8根信号线也均有1.几电压开机 屏颜色灰白 白 红绿 蓝来回交替 屏线 屏都是好的  显卡做过 BIOS 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