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时钟IC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主板:映泰A780LE  VER 6.0
故障: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
时钟IC为:RTM880N-793
如图 主板上的时钟IC是四面都有脚的。真搞不懂怎么看。
测PIC B16 电压高达3.3V 很明显不正常。14.318起阵.供电3.3V有。开启脚步中的在哪里找了。上图中
是不是我的图纸错了?

网友A:
图片似乎没错
边上是14.318 '
开启是 51脚 高到电平开启

网友B:
时钟IC是啥意思

网友:
用示波器量啊

网友:
PCI时钟是由南桥提供!

网友:
时钟IC,时钟控制集成块,属于模拟集成电路,因为是小型芯片,可适用于显示时针或进行时间控制的场合

网友C:
51脚高电平开启  PCI时钟有南桥发

网友D:
不跑码有没有短路的哟,先把供电解决了再考虑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码有没有短路的哟,先把供电解决了再考虑时钟!!

时钟IC供电正常,PCI-E上有时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1脚高电平开启  PCI时钟有南桥发

哦。PIC B16没波形,有3.3V电压。时钟IC换过。会不会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似乎没错
边上是14.318 '
开启是 51脚 高到电平开启

我在主板实物中的时钟IC量电压不对啊,一脚应该是供电脚接黑色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IC是啥意思

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时钟芯片

网友:
不跑马的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查。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E:
哦。PIC B16没波形,有3.3V电压。时钟IC换过。会不会是南桥坏?

查下VRM PG信号电压。

网友:
51脚高电平开启

网友F:
就是时钟供电控制产生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码有没有短路的哟,先把供电解决了再考虑时钟!!

是哈,贸然的半路下手真是不好修。

网友:
你看看  PCI 的时钟 是不是还有去其他地方啊    这个问题  是映泰的一个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032-1-1.html  这个 贴 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  cpu供电上面的  一哥472排阻  坏了

网友:
我好多没时钟都没修出来。太TMD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时钟供电控制产生PWM芯片。
真耐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