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OG m2 +se测试跑D4

楼主(2013-08-10):
这板刚拿到手上别人说要卖给我的,第一次开机正常,后来看下CPU型号再装上就跑D4 换了内存和CPU还是一样跑D4 量了CPU供电正常,内存电感那里也正常 周边排阻也正常小白了无从下手,量了下USB和PCI也正常,有谁指教下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个内存槽 刷个BIOS先 映泰官网BIOS很好下

网友:
D4像是内存不过,可以先刷下BLOS

网友:
要换高频率 比如DDR2 800 内存试试,再不行刷BIOS,看看主板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有问题呢?

网友:
用软刷把CPU脚座清洁一下

网友:
BIOS我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给电池放电

网友:
D4 或 D4D5应该是桥的事 虚焊

网友:
还放在那里,用手压没有点亮机,用风枪吹勃没有反应

网友(2014-01-12):
跑D4一般都是NB的问题

网友:
跑D4 换了内存和CPU还是一样跑D4 ,smdata ,smclk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