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用20多元的铬铁换主板的电解电容可以吗? ...
请问各位前辈,用20多元的铬铁换主板的电解电容可以吗?还是必须用仿静电的恒温铬铁啊

楼主(2013-08-10):
请问各位前辈,换主板的电解电容用20多元的铬铁可以吗?为什么行或不行,或用什么样有铬铁有规定吗?谢谢,欢迎指点
主板

网友:
换电解电容可以的,不过就是尖头麻烦点,也有那种刀头的买的,不过936的方便点,也不是很贵,100来块钱

网友:
20多的 烙铁真心没见过

网友:
换电容没区别,换小的拓阻就不行了

网友:
只要技术好,有那种放在炭里烧的烙铁都可以!

网友: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我都用8块的,主要手法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八块的60瓦烙铁,别说电容,io都是这么换的,以前修p3拆闪存cpu什么的都是用这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