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修两台19寸液晶显示器过程,通病。。

楼主(2013-08-10):
1.HP 19寸 LCD
故障:开机显示一个菜单,然后一下就会黑屏。。
维修思路与过程:看到这个小菜单,都是日文,看不懂,然后想先改一下显示的字体,看看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按了一下MENU菜单键,没反应,我想,是不是锁了菜单了,于是我按着菜单键,按着15秒不放,显示OSD。。日文,看不懂,然后我就松开,再按着15秒,显示主菜单了,不过除了-号,跟OK键可以按,别的都没反应,于是我就选到language,把菜单文字选成简体中文,保存退出,关机开机,菜单显示DVI信号输入,我一看,难怪会没显示黑屏,变灯,原来是选错信号输入了,选回来,显示了,一想,肯定是按键漏电了,拆机,拆按键板,测按键,有几个漏电了,更换所有按键后,装好开机,所有菜单按键都可以用了,试机一切正常!

2.新视窗19寸LCD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机观看,电路板没有什么明显的烧坏变色,用万用表测保险是好的,测场效应管,没有击穿,插电检测300V直流电压正常,查输出,12V,变成24V,5V没有输出,拔掉电源线检测,5V的整流二极管击穿了,拆下来,测一个击穿,一个好的,更换二极管后插电测,12V电压正常,5V电压正常,插上驱动板,屏幕,可以正常显示了。。试机都没问题了。。

好几天没有显示器修了一来就来两台。。不错。

网友:
沙发自己稳坐,希望大家给点分。。。

网友A:
思路清晰,是老手了吧,要是新手的话看5V二极管击穿的话不太好查的容易走弯路。12V二极管击穿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是老手了吧,要是新手的话看5V二极管击穿的话不太好查的容易走弯路。12V二极管击穿的多一些

现在的显示器什么都不坏就喜欢坏电压整流电路!通病

网友A:
坏的最多的是电容,高压板升压变压器,灯管,还有就是雷击时电源管理芯片,唯独整流电路由其是5V的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最多的是电容,高压板升压变压器,灯管,还有就是雷击时电源管理芯片,唯独整流电路由其是5V的坏的少 ...

哈哈,雷击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周边元件也遭殃的

网友B:
我现在手上就一华硕的客说是雷击的,插上电连接驱动板只需要5V的,这5V只有0.26,自己又是新手硬着头皮修的,明天再认真查一片看下有本事修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就一华硕的客说是雷击的,插上电连接驱动板只需要5V的,这5V只有0.26,自己又是新手硬着头皮修的 ...

这 种机子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种机子比较难搞

用万能表量都没有值的,看没有明显的,电容没有坏,高压包也没有事,小料也没有量什么什么来,今天直接换一块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种机子比较难搞

直接替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