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电脑主板电解电容用50元以下的普通铬铁还是用防静电的恒温铬铁,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3-08-10):
结束时间: 2013-9-9 20:37

正方观点 (2)

主板换电容两个都可以用,普通的铬铁方法是断电使用,带在身边方便可以外出

反方观点 (8)

必需用防静电(例如936),因为那样安全

辩手:2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
我了个深深的去 一个破烙铁也值得讨论

网友:
现在的主板普通的跟本不行啊,最好用无铅的焊台。

网友:
一般用 的203h就可以的比较好用  实在点

网友:
主板换电容我换过N块,全是一般的烙铁,不过,功率要选好,开始我用的是35W,不太行,很勉强,焊点也不漂亮,后来我用50W的内热式,一换一个的好。

网友:
一般电烙铁做好接地就可以

网友:
最好备两个恒温的放在家里 一个外出维修的时候带上

网友:
你还加热后断电使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