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开店的老板修液晶显示器应该用什么铬铁说一下, ...
请问各位开店的老板修液晶显示器应该用什么铬铁说一下,还是必须用恒温的,谢谢

楼主(2013-08-10):
重来也不修液晶,所以不晓得,多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来骗积分的吗

网友:
这帖子还发?杀?

网友:
其实用什么都没关系。关键是给客户看,客户看你的工具都稀奇,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他觉得你的水平肯定比一般人强。

网友:
楼上说的是嘛道理吗,,,
偶用奥科MX500 呵呵
工具是干活用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用了好的,,
就知道差的有多差了,
我就很喜欢购买好一点的家伙,,
以前买把镊子也要200 300元的
当爹后,,,收敛多了~~

网友:
安泰信936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普通的936b足矣了。。我这边风枪和烙铁都是用的的,,风枪是857D,烙铁的型号记不太清了。都是朋友从工厂里搞出来的,那烙铁升温到360度。好像只要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