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G195WV 显示器雷击没电源

楼主(2013-08-10):
各位师傅好本人有台宏基 G195WV 显示器雷击没电源   求IC601型号与R605型号 有图纸帮忙发一张。谢谢啦!

网友:
各位师傅出来帮忙啊!

网友:
没用的雷击就换板吧,坏的太多,图纸别想没有

网友:
友情提示:液晶开关电源电路99%的都能修好。!!雷击的也不用担心,细心点一样搞定,很多时候找不到图纸,也不需要图纸。如果相关电路不是很熟悉---------请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然后网上找到此型号的pdf,里面包含电源电路及相关元件的详细信息,根据元件的相关信息更换良品元件即可。如果pwm控制芯片也烧糊了,可根据芯片外围电路判断元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