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限问题

楼主(2013-08-10):
今天又遇到一台电脑连上网线以后提示受限或无连接,这台电脑是通过路由器过来的 同个路由器下其他主机都正常上网,初步认定故障在电脑上
解决方法:打开运行,输入cmd 打开DOC 输入 netsh winsock reset 确定 会提示你网络重置成功 需重启你的电脑
重启问题解决
解决方法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受教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呀。这个软件问题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 还不是太懂

网友(2013-11-25):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有没有遇见无线网卡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