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含量水贴,写写这两天修的机器

楼主(2013-08-10):
1.  华硕F3K老本,故障开关不触发,刚来的时候按开关键没反应,于是拆机,主板拆出来后触发上电一切正常,于是装起来开机测试正常,拷机30分钟没问题,仍暑假工仍柜台去了,结果下去后故障又 出现了,于是拿上来又拆开,打开关阻值发现短接后开关有70左右的值于是换之,触发上电一切OK不过只要一装起来发现偶尔就会不触发,NND看来真正的故障没找到,于是一个件一个件的往上加,最后发现只要插上左侧的屏线偶尔就会出现不触发的问题。
于是找来图纸,发现左侧评线接口上有休眠信号一项,也懒的去测了,直接将此信号断开触发测试,发现故障消失,因家里机器上没有此机图纸也懒的下图,有兴趣的自己扒拉图纸吧
2. 联想E47,故障主板大面积浸液,硬盘也浸液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给换了硬盘,把该刷的刷了,该换的换了弄好拿走了,没过两天又回来说键盘上分号键连键,主板拆出来后先把键盘接口的几个排容给换掉,结果问题没解决,后来又挨个打键盘接口对地值,发现有几根断线了,于是飞线之,进系统悲催,可能信号飞的不对结果好多按键失灵NND 把飞线去掉发现按键反而都好用,就是偶尔分号会连键,没办法又看了下图纸

发现MX0 MX4 MY13除了EC和键盘接口外还去了开关板,这三个信号

在键盘接口上的位置,刚好是相隔8个脚,所以我怀疑它们类似排长,拆开开关板来看发现排线果然也被腐蚀了于是洗刷刷,不过为了彻底解决故障就把CN5 第11.12脚直接给断开了,断开后再去测试故障消除

3.CQ40 AMD 这台机器拿来的时候CPU供电芯片在外壳上粘着据说被我们当地开发区一家很牛逼的公司给修过了。版号LA-4114P 说实话修这种主板,我基本已经修到麻木了NND 修太多了

先把CPU供电芯片补上,发现主板上有个场馆烧了元件号PQ202

看来拆掉CPU供电芯片不是没有道理啊,把PQ202也换上然后打了下PL201对地值,没短路,不过我怀疑CPU凶多吉少,于是把CPU放上打了下对地值结果为0。。。。。AMD的CPU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找了一片好的放上去打值发现对地值40几。下了CPU 上电没待机电流

看了下主板外观PQ103被人拿掉,补上
待机电流仍未0.000

接着看外观PU301被人焊过,估计十有八九挂了,找来51125换之,把断线的地方飞线,运气不错,换上后有待机电流,上U 触发电流跳了两下没在反应,抓了下内存数据排阻没波,抓了下BIOS第2脚触发后有跳波,查看北桥已经被焊过N此,显卡没动换,于是拆胶焊显卡,焊完抓内存波有了,直接接外显亮机

接内线发现图像很模糊,拆开屏一开LP141WP1,NND 这不是高分屏么,插到这个机器上竟然也能亮,不过色彩显示不对罢了,上家也太缺德点了,修不了给人把屏换了,联系客户,换CPU,换屏,修板,客户同意后拷机

网友:
第三台是亮点。遇到这种的我直接建议客户:你换新电脑吧

网友:
楼主厉害,好有耐心,佩服

网友:
第三台估计是被牛逼公司的垃圾修了。。。。结果不是缺件就是换屏。。。哎,就怕这样的上家

网友:
楼主厉害,这还算水,希望多写,作为新手教材

另外问一下请不吝赐教,笔记本如果换屏,没有原型号可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找卖家问他可代换型号,实在没有自己翻PDF对屏接口

网友:
这么牛X 顶一下。。CQ40无语了

网友:
高手啊   啥时候 能到您那境界啊

网友:
好久没看到楼主发帖了,一发就是技术帖,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