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自己打字

楼主(2013-08-10):
今天刚接来一台优派上网本,打开office放在那里,会自己会出来这个符号/.键盘和i/o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啊.求大峡解决啊...

网友:
那系统装有没啊?

网友:
键盘去掉了吗?一般是键盘问题的多吧

网友:
键盘??肯定是键盘。

网友:
键盘的问题

网友:
拔掉键盘 还自动打字的话 就查下键盘 在主板上接口的那几个信号

网友:
以前见过南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