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池电源不能使用

楼主(2013-08-10):
接到一台客户宏基4930笔记本。打开就闻到一股味。烧掉了。拆开一看,场管PQ9和PQ10烧糊了。PU5上面也有一个小洞。。直接换掉。插上电源,待机0.031.开机测试,正常,因为换了PU5(电池充电芯片)就单用电池开机。正常。以为OK了。后来又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插上电池以后再插电源,待机0.005.公共点电压为9.7V(此电压为电池的电压)。电源的电压只到PQ10的S极,PQ10的G极电压为19V。不导通(不插电池 的时候G极电压为13V。才能正常导通)。。。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的电路。从图纸上看应该是PU5的5脚和8脚。实测这两只脚的电压为2.7V。 (通过计算电阻分压,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于是就把PU5再换一块。但结果是一样的。再换一块EC。结果一样。无从下手呀。希望高手们帮个忙。指点指点。
周边的电阻全部测量过。没有问题。再后来直接把PQ11 12 13 全换了。结果一样。

网友:
小弟把图纸送上。。大师们帮查看查看。。

网友:
芯片第四脚应该是低电平的。。。量下是否断线了

网友:
如果不上电池的时候四脚的电压为13V。当插上电池的时候此电压为19V。测量是正常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芯片四脚线路 断线的话  一般是相连的 电阻 开路 多吧 这个 四脚信号主要是检测 电池充电电流 大小 ...

第四脚是与PQ9 PQ10的G极相连,是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脚主要是检测电池工作电压作用吗

要想适配器供电4脚必须为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的条件28脚主供电    适配器电源检测8脚  当5脚超过2.4v 4脚才低电平

网友:
哎。后来还是没有搞定。就让客户一直插上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