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一点事情Press ESC for recovery menu不进系统!

楼主(2013-08-10):
装系统的一点事情,系统装好后重启会进不去出现如下英文!看图片
!
其实这样系统已经装好,风开始我又重装一遍还是这样,装的过程中一切正常,就是装完重启出现这情况,按ESC后出现很多选项,回车后又出现这些英文字母,百思不得其解,记得上次我遇到这情况我解决了没记注,今天仔细回想一下解决过程是进PE用diskgen重建了一下MBR就OK了,今天也是样,重建了MBR就好了,之所以写这贴子,也许可以帮到需要帮肋的人!

网友:
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分区问题

网友:
我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我去。上次遇到这种的问题重新分区。不知道重建MBR就能好的。下次试试。

光是倒数据就用了2个多小时

网友:
确实是mbr的引导信息出错了

网友:
某些品牌机在MBR中写有其它引导信息,分区后需重写主引导扇区.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虽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分区表引导信息出错的故障,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或者在DOS下打FDISK/MBR

网友:
这种问题确是害人,在有些硬盘上装就没事,还有装XP是一点事都没有,我装新下的那么64位的什么大地系统就会出现这问题!反正能解决问题就好!能用就OK!

网友A:
有的win7破解需要用到GRUB引导,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win7破解需要用到GRUB引导,正常的

是好象一个引导菜单,莫非是写在MBR里面的

网友B:
这硬盘装过GRUB引导程序,Linux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硬盘装过GRUB引导程序,Linux系统

是硬盘分区的是是没有主引导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引导错误

网友C:
装过linux系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过linux系统了吧!!

没有,我在网上下的64位的GHOST  win7系统

网友:
windows系统怎么会有grub的引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