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网卡芯片还不能上网,雷击过的板子

楼主(2013-08-10):
     没事发发帖,虽然现在都不修网卡了,插张PCI网卡就解决问题,再不行就上USB网卡,但是一个网吧朋友送来几张雷击的板子,让修修。
        一看网卡芯片,上面一个坑,看来是被爆了,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测试上网,本地链接能链接,但是很慢,不太正常,等连接好后,打开网页,无法显示。果然有问题,测电压,晶振都正常,顺着线路来吧,从接口开始,发现接口不通,于是撬开接口,MD 原来问题在这里,隔离电路设计在了接口里,

还有什么说的呢,换呗。完了进系统测试,上网正常了。

网友:
的确想不到这里还有猫腻,楼主够细心的,感谢

网友:
只是知道里面有网络变压器,不过还真没看到庐山真面目,现在看到了!

网友:
不错呀,够细心。

网友:
怪不得我们老师说这种USB+网卡的座子特别贵,要20几块一颗。原来是带有网卡隔离的啊,又会了一招

网友:
技嘉的板子吗

网友:
原来隔离在插口里面,学习了

网友:
把互感器都做到接口里面了,没拆过

网友:
第一次见,隔离变压器在那里面.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A:
大哥,你才知道啊,只要主板外面没有互感器的,那肯定是在座子里的,这是设计主板的规范,那个互感器是必须要用的

网友:
你拆了,就问一个问题,按你图片带隔离在座子里,
正常的座子用万用表测试RJ45 1236 应该与 焊脚的话1236 是不通的是吗?

网友:
这种的早就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才知道啊,只要主板外面没有互感器的,那肯定是在座子里的,这是设计主板的规范,那个互感器是必须 ...

是的没错,这个是原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

有才

网友:
又学到新技术了,难怪总换头没用呢

网友:
曾经修到过1块945的雷击板 南桥和网卡都挂了  结果换了能开机 就是不能上网  有可能是楼主这样的情况 下次的试下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次又学到了

网友:
呵呵,这个对新手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