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08-10):
宏基4750G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 这2个信号没测到波形,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8-11 22:13):
说一下,显卡换过全新的还是一样,麻烦不要再说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是脱焊了是吧?

网友:
显卡没有发出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是显卡,要不桥坏着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和屏显周围 应该 有个电压没出来。检查看下

网友:
屏,屏线,显卡

网友:
我碰到过  加焊好像不行  后面换了显卡OK了

网友:
什么话不说  先把显卡给加焊  不行再植株 问题在显卡的可能性百分之90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显卡的问题大一些 直接先加焊

网友:
显卡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显卡换过全新的啦,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和你问题一样,求解决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INTEL的我碰到是南桥问题 如果是AMD的 忽略我楼上的回复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桥,屏都 是有可能的了

网友(2014-06-18):
显卡问题应该紧

网友:
楼主你接没接显示器测试那2个信号?

网友:
我的是内外都不显示,,但没死机  软重启还能启

网友:
显卡的供电全部都满足吗?

网友:
屏显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同病相怜.修了好久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没有抓到屏,测量一下屏线是否良好,换屏,检查屏线接口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