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G_EN# 与PRECHG的关系 不太理解

楼主(2013-08-10):
资料上说 EC读取到电池电量后,发出PRECHG控制Q8805导通,将R8820R8806并联,此时ICTL电压为0.188V开始充电 我发现TS1#信号通常应该在高电平 理论上应该导通Q8803B 拉低CHG_ICTL 停止通电  我觉得有点冲突  (因为CHG_EN#通常可能为高 导通Q8803A  那R8820不起作用)希望高手帮忙分析 这是华硕的保隔    非常感谢

网友:
修正一下 上面说的 “TS1#信号通常应该在高电平”那个TS1#是CHG_EN#

网友:
为什么不把板号告诉别人呢?别人好看全图。。。。

网友:
我听着这个问题有点儿迷糊,是我不明白这个工作原理还是楼主说得不够清楚,如楼上所说,如果有板号,大家看看全图也好分析

网友:
保护隔离把图上全 或者是给个版号 你说的R8806不知道在哪?

网友:
晕  好复杂

网友:
CHG_EN为高就不总电了,prechg是用信设定冲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