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的宏基笔记本,一碰到屏幕后背,屏幕中间偏下的地方的发暗

楼主(2013-08-10):
自己的宏基3820TG笔记本,前几周无意中碰到屏幕后背时,发现屏幕的中间偏下方就变暗,大概就是在任务栏的中间位置,高度大约3cm,宽度约为3-4cm。
碰到后背是这样,按屏幕的正面,也是这样,都是那个位置发暗。

之前一直修电源,笔记本比较少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是屏幕坏了吗? 已经出保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的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真的是屏的问题呀,唉,麻烦了。
这个屏能修吗? 还是只能换?

网友:
笔记本屏只有一根灯管,如果不是摔过的话就换屏吧

网友:
谢谢!
这个只有局部坏,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只有一根灯管,也不会只有局部不亮吧,应该是整个都不亮吧

网友A:
屏的问题 应该是一组LED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 应该是一组LED出现问题了

哦,是这样的原因,那这个也不能修吧,一张屏都是整个的,要换只能只能整张一起换?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嘛

网友B:
我有一个联想的屏 是上半部分特别的亮 下半部分正常 也是屏的问题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联想的屏 是上半部分特别的亮 下半部分正常 也是屏的问题 哎

修好了吗?
我的这个屏,平时不碰到屏的时候,显示一切正常,就是碰到屏,或者比如盖盖子的时候,这个部分会变暗,但一松手就又好了。

网友:
没见过这情况,楼主上个图?找个修本本的兄弟,如果背光问题就把整个背光模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灯管 到高压条 连接线 引起也屏暗也有可能吗

'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