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的版号怎么看?

楼主(2013-08-10):
今天老师给了一块板,下图是板的正反面

接触笔记本电脑维修行业才3月不到,自己见过的板不多,感觉好像是HP的, AMD芯片组
在板上能看到字的只有  BTI ML-2 94V-0  和   PM_A_HPC_S_SI_MB_V1 ,如下图

但是哪个才是它的板号啊,在网上找不到
求大神指点哪个是它的板号,多谢!!

网友:
PM_A_HPC_S_SI_MB_V1

网友:
ML-2 94V-0

网友:
纬创的吧,惠普的电脑。

网友:
就是HP的机器 版号就是带MB的那个 可能要淘宝找找了

网友A:
是HP CQ42 AMD的板子

网友:
富士康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HP CQ42 AMD的板子

嗯,好像是这种型号的,我找找,谢谢!!!

网友B:
是惠普436 AMD的板,我这里正好有一块

网友C:
一看就是富士康代工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惠普436 AMD的板,我这里正好有一块

哦,你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富士康代工的板子。

是富士康代工的,CPU座子上有foxc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