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补图。。。急急急。各位帮看下电源

楼主(2013-08-10):
电阻位于散了片脚跟那里 电阻烧坏了 不知道是多少的。。。。 哪位可以看得出来吗?  。

。另外那个高频电容用普通的代换可以吗?????

网友:
来个老师啊 老师都睡了吗

网友:
下个ATX电源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个图纸凑凑好了啊

网友:
杂牌电源不值得修啊
电容问题可以搞搞,太麻烦没有必要啊

网友A:
电解电容不分高频、低频!

网友:
你要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直接给芯片供电,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大要,就看看体积差不多就行,最好有图纸,更好点

网友:
你这是不是在整流那块拆的吧,如果是就找个体积差不多就行,如果这个电阻连着光电耦合器就一定找图纸了,如果找不到图纸,就重新拆个电源,看看这个电阻大概位置,人家多少你就换上去好了

网友:
你这个什么牌子电源?如果烧成那样那 个电阻应该是几欧到一百欧左右你看下是管还是ic供电的。

网友B:
把电阻擦干净 ,看颜色 色环电阻可以算出来  计算表格网上都有

网友:
不换新的就加40拿个旧的,这玩意谁家不是一堆,等没事有心情时再弄,拆开个电源看看那个位置的电阻就知道了,杂牌的都差不多。电容10V1000uf的最常用了,别上反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擦干净 ,看颜色 色环电阻可以算出来  计算表格网上都有

同意你的说法 要看仔细了

网友:
怎么烧成铁壳端了?还是本来就是铁壳端的?

网友:
都烧焦了啊!
跟线走再找个ATX电路看看呗!

内行

网友:
看来是5V短路了。应该是过流保护电阻,固算一下0.2----1欧姆左右.

网友:
你那杂牌电源算是不错了,看样子都用了一段时间。赚了。

网友:
下个电源图纸,或拿个电源比这来猜

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擦干净 ,看颜色 色环电阻可以算出来  计算表格网上都有

兄弟,别说胡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不分高频、低频!

高频、低频这个讲究的确是有的,开关电源一般要用高频低阻的。

网友:
坛上有图纸,找个相近芯片的比较一下。

网友:
谢谢宇光老师!以前一直以为电解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不分高低、频呢!呵呵...给别人带沟里去了!!

电解电容其作用是: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滤波:将整流以后的锯齿波变为平滑的脉动波,接近于直流。

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

网友:
烧成这样了,估计是看不出来了.找个相似的图纸看看吧,或许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