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键盘不能使用{HP CQ42 /CQ42 DAOAX3MB6C0}

楼主(2013-08-10):
今天很是烦恼接到一台机器HP CQ42桥是英特尔双桥的45的,机器拿到手里的时候顾客说是键盘触摸板使用一会就不能使用了,动不了,经我测试的确如此,我没有想的太多,因为EC管理的键盘和触摸板我就直接更换了EC,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经查过后都是由这些组成的,没有去别的地方我更换了EC还是一样的不能使用,这是怎么回事啊?EC还需要接受什么指令才能使用开启键盘和触摸板吗?键盘旁边很多滤波电容请问这些电容会引起键盘和触摸不能使用吗?

我以为是BIOS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我将BIOS刷了一下结果开不了机器了。我以为是BIOS的问题我就又从新找了些BIOS从新刷取BIOS,结果问题一样不能开机,能触摸不显示。最后我就把原备份的BIOS刷回去,耶耶不能开机了。
不能开机我们就先不管了,由于我是头一次遇到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的问题。键盘有些按键能使用有些不能使用。大部分都不能使用。我已经把EC更换了,我也把键盘旁边的电容都更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的,现在没思路了。只好现在发个帖子求助一下各位师傅了。图纸 CQ42

网友:
查TPCLK ,還有TPDATA 到IO是否有斷線L15,L16 是否有導通 .查 R117 R106 是否有+5VSUS 查R117 R106 阻值是否正查.

网友:
大哥,你没换键盘试试吗?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么,在pe下也这个样?

网友:
兄弟更换过硬盘试过了吗 有的时候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先要确定外设正常不?如果进水了,你那不是白忙活?

网友:
从简到难哦!!怎么一上来就干EC了呢!!!从软到硬啊!!!没看到你写换过键盘和做过系统的哦

网友:
你把BIOS备份出来。刷回去也开不了机的话。。 有没有测BIOS 的供电  到EC 有没有断线,掉电阻什么的啊。先亮机再说别的。

网友:
我是新手!我记得有个大神说刷了bios要放电!你放了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