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是电容,P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0):
我是小白
电路板上,C代表电容,但是我看到电路板有是的标识是PC
"C"与“PC",那PC代表什么(不是个人电脑)
还有,显卡或南北桥上有小电容,为什么用万用表的蜂鸣档,电容是可以响的?
大师门看过,给我普及一下知识吧,谢谢!
显卡

网友:
PC代表排容
显卡或南北桥上有小电容,用万用表会响,表示阻值很小,但不能小于3欧姆,否则可以判定BGA芯片短路,坏了

网友:
也表示电容

网友:
C和PC都是电容,桥周围的电容你用表笔去测量,响,不代表短路击穿了,很多表弟小于60欧姆就响了,这个很容易误导人的。

网友:
C和PC都是电容,C是电容 PC不是插槽吗

网友:
也是电容,一般排容用PC标示。排阻用PR标示。

网友:
都代表电容

网友:
c代表电容,pc是电源部分的电容,电源英文是power吧,万用表二极管档,阻值小于60左右就响吧,看具体万用表。

网友:
呵呵 都是电容

网友:
都是代表电容啊

网友:
都是电容 一般在电源附近的器件都加P 如PQ PC

网友:
也是电容啊 就是前面多了字母而已

网友:
“C”代表全部电容的简写,“PC”代表系统单元供电电容的简写

网友:
都是电容,没区别的

网友:
都被确定了啊

网友:
区别就是 裤跟内裤 多了个字但都是裤子

网友:
非常的普及啊 呵呵 加P的都代表供电啊

网友:
原来如此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