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能为read或内存不能written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11):
有些时候由于病毒或者安装了一些对系统有冲突的程序之后,Windows系统中的dll文件有可能会造成损伤,等系统调用这个dll文件的时候,发生错误就造成了内存不能为read或内存不能written的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蓝屏,最方便的方法是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工具,不过今天给大家介绍下手动的解决方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面icech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一段批处理命令来重新注册所有的系统dll文件。
方法如下:

1、在“开始->运行”,输入cmd,确定进入黑黑的dos命令行窗口;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for %1 in(%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1
或者直接copy过去也行
回车,因为系统dll文件比较多,需要耐性等待一段时间,这个时候dll文件就在重新注册。结束后
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软件解决内存不能为read或内存不能written的问题就很有可能被解决啦~~~

网友:
我遇到过 很多内存不能为read,,不装系统弄好的没几台·。。谢谢楼主 ·。我要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自己的系统都经常出现。试一下

网友:
经常遇到,都是重装系统,看到此文,今后试试,谢谢!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故障,一般重装系统,有空试试~

网友:
有人试过吗,怎么样,分享下

网友:
我自己体验了,不行啊,楼主

网友:
重启了吗 ?

网友:
一把抓的方案

网友:
有人试过成功了吗?

网友:
结束后内存不能为read修复软件解决内存不能为read或内存不能written的问题就很有可能被解决啦~~~
意思是不一定行。?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