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 只能手动关电源来关机

楼主(2013-08-11):
超微的工作站主板X7DA8

     系统关机,不能关死机器,电脑会自动重启,但进不了操作系统,只在BIOS运行。求各路高手给小弟支招。

网友:
求各路高手给小弟支招。5 U  x; N9 L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装个系统试试,不行再来硬的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电脑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关机不能用系统关机。刷BIOS会不会引起其它问题,有点怕怕。

网友:
把硬件修了再说,查开机电路,各项工作条件,查哪些地方你该知道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