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WD硬盘 不一样的问题 咋处理啊---大师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11):
一、
     型号:WD1600AAJS-08B4A0       S/N:WCAT24568325  DCMGRNHT2CGN      这块BIOS能认识,用MHDD扫描全是ABRT感叹号!用DG坏道扫描,全是延迟1W以上。。

二、
    型号:WD1600AAJS-00B4A0       S/N:WMAT14418635    DCM:HARNHT2CA      这块BIOS直接就不认识了!进入MHDD不显示硬盘信息,容量处显示0

望各位大神们教教我怎么处理哦!   在此谢过!

网友:
这么多人看  没一个愿意伸出援手的哦

帖子发错地方了,这个版块是发布资料的,不是提问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WD硬盘。外表无任何问题。就是BIOS不识别……。

网友:
论坛没人气了么!

网友(点评):
拜托睁大眼睛看清楚才发帖,看清楚版块。

网友:
擦除和高级擦除,效果不太理想。建议并用低格工具效果会稍好一点,硬盘坏道太多,屏蔽的可能还会有坏道!我的硬盘就是坏 道太多搞了一个星期了,最后低格OK了,用了几天,再次发现仍有5个坏道,看来可能就是硬盘寿命到了!!还好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
MHDD检测全部感叹号,要么固件坏,要么被加密了。

MHDD只认到一个0,表示完全没有认到固件,磁头坏,固件坏都会这样,如果,有敲盘声,基本上是磁头坏。

网友A:
BUSY  DRDY DRSC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SY  DRDY DRSC亮了吗

很明显是个外行,估计不知道你说的这几个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