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古董诊断卡档60

楼主(2013-08-11):
今天接了 块老古董型号为810MTN V3.21的板子,内存为SD内存,两个口那种,现在的情况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诊断卡跑C1过了就60,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求高手给点思路 。。。。

网友:
现在都没那种卡了

网友A:
诊断卡在奔三板上使用意义不大,不能全依赖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在奔三板上使用意义不大,不能全依赖诊断卡

嗯,说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