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3-08-11):
一台华硕的K43SV的机器,按开光不触发,电流跟待机时差不多。但是开关上的指示灯会亮。要是把COMS电池取下,能自动上电亮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关机后在按开关就跟前面说的一样了。EC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没有图纸,找不到信号,没法下手,有人遇到同样问题的吗?!求解

网友:
换个低版的BIOS刷下好了,不行那就不装电池好了,只要机器正常就行。

网友:
有没有查过开关好不好的

网友:
要不要试一下南桥

网友:
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南桥这块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一点 直接加焊一下南桥  应该会OK的

网友:
查一下时序 EC 到南桥的正常不?

网友:
跑时序电路吧。

网友A:
  这种机器要按不触发来修。按时序一个个查。

网友:
3.3到南桥的信号差一下  还有开关是好的坏的呀  建议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南桥 RTC电路  主要 检查 VCCRTC和 RTC RST两个 工作信号

没有图纸,但是接COMS电池的情况下测了下桥周围电容的电压,要么没有,有的也是3.1V左右的电压,VCCRTC,RTCRST应该基本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要按不触发来修。按时序一个个查。

关键是没图纸啊。你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要按不触发来修。按时序一个个查。

按时序查到EC发给桥的PWRBTN信号在带COMS电的情况下按开关无跳变,开光到EC有跳变。但是在不插COMS电池的情况下EC到南桥的PWRBTN信号有正常跳变,亮机! EC换过。

网友:
直接点io的开机脚看下能开机不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没图纸啊。你有不

  我也没这个图纸哦  找个EC的图啊。我以前修到过和你这一样的问题的。是EC条件没满足。

网友:
BIOS刷下好了,不行那就不装电池好了,只要机器正常就行。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啊,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开机,
装上后不开机,拆开就可以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啊,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开机,
装上后不开机,拆开就可以了,!!1

没修好退货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郁闷啊,,这几真tmd气人啊,
装上过一天就不亮,,

网友:
这种问题上次遇到过,我把CMOS那个接口整个换了,貌似是COMS电路那边有问题

网友:
焊南桥,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待机条件没具备

网友:
是不是有个接口小板的那种板?不插电池和插了电池工作的时序不一样吧

网友(2014-07-29):
不装COMS电池,机器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装上CMOS电池  按不开机检修

网友:
RTC 电路问题吧      电容漏电

网友:
南桥晶振的电压如何?

网友:
南桥,BIOS芯片,试试在说吧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看点位图查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查查RTC线路  还有EC到开关的线路  华硕拆掉电池是可以自动开机的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的现象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我的更离谱,刚开始是不触发,后面换过IO一切都正常,结果放了两天又不触发了,现象回归到改革前

网友:
果断刷bios   昨天刚遇到一个